拉压力传感器与输入模块的连接

楼主(2013-12-20):
拉压力传感器与4AD模块的连接,4-20MA程序如何编

网友A:
楼上可以电话0510-85134171直线电话

网友B:
连接你找下信捷相关的手册里面肯定是有的。找模拟量模块的接线。。电压和电流接线有的区别。。信捷好像跟西门子接线一样的。。4-20MA的那个编程就更简单了。。就是一个数据相互转换的过程。用数据转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