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穿透功能

楼主(2013-12-20):
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显控触摸屏SK043-B 与三菱PLC FX1N的穿透功能怎么设置?

网友A:
威纶通的屏我参照例程一步步做,折腾了两天都没有做出来,这个功能应该不好实现。

网友B:
 威纶屏的 穿透 能力 !这个还真不会,用这三菱的,SIEMENS 的

网友C:
双击所建立的连接,弹出通讯口属性设置。连接接口选择COM1,以穿透modbus为例,则该

HMI的COM1连接的就是modbus_rtu_master。通讯参数项里的通讯参数需要和PLC或连接设备保持一致。

你可以把SK软件打开,点击“帮助”里面有关于穿透功能的描述,我用显控AK安卓的穿透功能,效果不错,

网友C:
通讯内容和画面地址传输冲突

网友C:
双击所建立的连接,弹出通讯口属性设置。连接接口选择COM1,以穿透modbus为例,

网友C:
网站现在不能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