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系列的伺服有回原点的功能吗?

楼主(2013-12-20):
     请教各位大神,B2系列的伺服有回原点的功能吗?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A:
B2只能通过接受脉冲来行走,因此需要通过上位机来进行回原点。

B2的CN1上有编码器输出的端子,可以连接到上位机,形成位置闭环,可以让上位机通过寻找Z相脉冲的方式来找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