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绝对值编码器结合控制上料小车

楼主(2013-12-20):
小弟刚接触一个运料小车改造工程,求大家给点意见。项目如下,小车通过卷扬机控制行程,原来用的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是同步串行输出通过GP1312SP----25位SSI转换并行推挽式输出,现在编码器坏了,准备用一个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替换原来的,输出是并行推挽式输出,也是25位输出,请问我可以直接把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按对应的输出线接在S7-200上面实现原来的功能么?

网友A:
没有任何技术问题。稍改程序,接线正确就可以了。

你25位是圈数加转角一共25位吗?这个要跟原来的一致喔。

楼主:
谢谢芳季大侠,是圈数加转角25位,但是原来的是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加的齿轮转化,现在想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替换,原来的是直接把转化的线号线接入S7-200的DI,我现在如果用多圈的代替了,接线也按原来相对应的位号接入,程序里哪方面要修改?请指点下

楼主:
接线图如下,低位和高位的接线,新的编码器接线图也上下

楼主:
编码器接线图示说明如下

楼主:
原来把 Bit6到Bit21 接入S7-200的DI

网友B:
原先做好的项目要是不是自己做的。编码器坏了就直接更换吧。。这样折腾很费脑子。。

楼主:
没有办法的事啊,谁让我只是小员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