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好坏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3-12-20):
要想检查热电偶的好坏,首先需要先确定热电偶的外观没有问题,是好是坏,得通过检测才能确定,下面来具体看一下热电偶好坏的检查方法吧。

将待测热电偶穿上热电偶专用的瓷套管,和标准铂铑热电偶一起放入管式电炉中,将热端插入管式电炉中的一个多孔的均热用的金属镍制成的圆柱体中。将各自的补偿导线的冷端放入由冰水混合物保持的零摄氏度的容器中。

将管式电炉保持在该热电偶的许用最高温度,并稳定保持这个范围。这时候用经过检测合格的惠司登电位差计,测出标准热电偶和待测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差并记录。

根据记录的热电势差,查表查出各自对应的温度,如果待测热电偶超差,可以判定为不合格。

这种管式电炉,不是分析化学用的硅碳棒管式电炉。

对于不合格的热电偶,可以从热端切断一小段,重新焊接。焊接的方法很简单,对普通的镍铬热电偶,可以用自耦变压器调至较低电压,用热电偶的两根丝并成一极,另一极用碳棒,直接引燃电弧,两根热电偶丝会在头上熔成一个小球状。这种操作不难,可以调整电压,很快就会掌握。这种焊接使用的是自耦变压器,千万注意绝缘以保安全。

对贵重的铂铑热电偶的焊接,是另一种方法。将调压后的电源一极插入氯化钠水溶液,另一极是拧在一起的热电偶,用绝缘钳夹住热电偶,轻点溶液表面,热电偶两端就能够熔合。

这两种焊接方式,要注意安全和练习,容易掌握的。

重新焊接的热电偶,可以再检测,确定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