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温度传感器测温效果的因素

楼主(2013-12-20):
温度传感器,使用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对生活和工业的影响也是比较深远。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保证温度传感器的测量温度的准确。 那么影响温度传感器测温效果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1、插入测量介质的深度

最重要的是测温点的选择,对于生产工艺的过程来说,测量温度的位置,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不然就失去了测量的意义。在温度传感器插入被测量场所的时候,沿着传感器的长度方向将会产生一些热流。当环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就会有热量损失。

导致温度传感器与被测量介质的温度不一致从而会产生测温误差。因此,由于热传导而引起的测量误差,跟插入的深度有关。而插入深度又与保护管的材质有关系。

在不同的材质中,由于金属保护管的导热性能好,它插入深度应该深一些,而陶瓷材料绝热性能好一些,可插入浅一些。有些方面,对于工程测温,插入深度还跟测量对象是静止还是流动的等一些状态有关,例如流动的液体或高速气流温度的测量,不会受上述限制,插入深度也可以浅一些,具体的数值应由实验来确定

2、与测量介质的响应时间

温度传感器中接触法测温的基本原理是测温元件要跟被测对象达到一个热度的平衡。所以,在测温的时候我们需要将他们保持一定时间,才能够让两者达到一个热度平衡。

而保持时间的长或短,就跟测温元件的热响应时间有关系了。而热响应时间主要取决于温度传感器的结构以及测量的条件,差别很大。因此,一般普通的温度传感器不仅跟不上被测对象的温度变化速度出现滞后,而且还会因为达不到热度平衡而产生一些测量误差。

所以我们最好选择响应速度比较快的传感器。对温度传感器而言除了保护管影响外,还有就是感温元件的测量端直径大小也是其主要因素,即感温元件越细,测量端直径越小,其热响应时间就会越短。

3、被测介质会使热阻抗增加

有种情况,在高温下使用的温度传感器,如果被测量的介质形态为气态时,那么保护管表面沉积的一些灰尘等将烧熔在保护管的表面上,使得保护管加厚,它的热阻抗增大。

如果被测介质形态是熔体的时候,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有炉渣沉积在上面,不仅增加了温度传感器的响应时间,而且还会让指示温度偏低,从而出现偏差,所以,我们要定期检定外,还要为了减少误差,经常抽查也是很有必要的,对温度传感器的使用时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