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Flex 400 FAULT 100请教

楼主(2013-12-20):
Power Flex 400 上电显示FAULT 100,即从板上读取的校验和与计算的校验和不匹配。核对参数应该没有问题,将参数A197(故障清除)改为1,清除故障后变频器可以正常操作和启停,但是断电重新上电后仍然是上述故障。请教业内高手怎样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有个参数设定不对引起的,具体那个忘了!你可以将P41设定1,恢复出厂,然后重新设定你要的参数,那个好像是个通讯参数不对,你看下104,还有那个通讯格式及通讯超时的参数是不是设定不对。太久没接触Rockwell的了!

楼主:
谢谢liujian的恢复。恢复出厂值的工作做过了,但不起作用。有问题的是30kW,我还有一块同型号18.5kW的控制板,两块板设置成同样的参数,18.5的可用。通信功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