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微分和上升沿区别

楼主(2013-12-20):
不是很明白DF和上升沿之间的区别,哪种场合用DF,哪种场合用上升沿?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使用手册上说的是一样的

网友B:
如果是一个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是两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x0|----------|x1|-------(DF)-----------------

--------|X0↑|--------|x1↑|----------------------------

就不一样了。。

网友B:
--------|x0|----------|x1|-------(DF)-----------------

是后接通的前沿触发。

--------|x0|--|-----(DF)-------------------

--------|x1|--|

是先接通的前沿触发。

网友C:
DF和上升沿是不同的请看下图

X0先动作X1后动作

X1先动作X0后动作

网友D(2014-04-04):
如果是单个输入那就是一样的,两个输入iu不一样了,应为两个输入时信号有先后之分,这样电路iu有可能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