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按钮发送命令控制水泵的启停,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12-20):
 我想做个界面,控制水泵的启动与停止,设置一个启动按钮,当按钮按下时泵就启动,设置一个停止按钮,按下时泵就停止,通过串口把命令传给单片机对泵进行控制,请问怎么按下按钮把命令发出去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最重要的是建立MCGS与单片机通讯连接(单片机程序啊!),之后一切都是小菜一碟。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单片机电路板是不是自己做的。

如果是自己做的,那通讯就得自己写了。

如果是做控制用,直接买快PLC板就行了。200块多一点。

网友C:
在单片机中写Modbus通讯程序,屏是支持此协议的,我认为此方法是最简单的了,我当初想这样尝试过,后来没有时间做就放弃了,你在网上可以找到一大最关于单片机Modbus通讯的例程。持续关注...............

网友D:
主要的问题是你得搞懂单片机端接收到什么信号启动,接收什么信号停止。

网友E:
   最重要的是建立MCGS与单片机通讯连接(单片机程序啊!)

如果这个能搞定,那后面的就是小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是建立MCGS与单片机通讯连接(单片机程序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是建立MCGS与单片机通讯连接(单片机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