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拆解

楼主(2013-12-20):
本人手头有一台台达变频器,型号为VFD075E43A,前段时间故障了,想拆卸电路板检查电容器是否损坏,拆卸面板及第一层电路板后,再往下不知道如何拆卸了,请各位师傅前辈们能不吝赐教。谢谢啊!邮箱地址:joseph070305@163.com

网友A:
驱动板 跟电容板  是在侧面用一块小PCB板  连接的   需要150W以上的烙铁  才行

网友B:
拍照边上来,叫大家看看,帮你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照边上来,叫大家看看,帮你想办法

楼主:
嗨,首先感谢各位大师大侠们的热心回复,前两天也想着上传两张照片,可是怎么也传不上去,郁闷了两天,今天把照片压缩了才上传成功,还请各位大师大侠们在给以指教为上,谢谢啦!

楼主:
还要请教各位大师大侠们,此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极P(+)以及N(-)都是在哪里啊

网友D:
E系列的变频器没有将直流母线的+和-引出来。所以没有P和N端子。

楼主:
怎么都没有大师大侠出来指导下怎么拆卸电路板啊,拜谢啦

楼主(2014-08-05):
哎,挂了这么久的帖子,居然没有个大师出来知道下啊,敢情是都没有人会吗?还是大师不愿意教导?

网友E:
还是找生产厂家维修吧!!!!!

网友F:
这个玩意,模块炸了,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