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改造我推荐的海为PLC,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3-12-20):
在百度看到的项目改造技术咨询:

问题:这个控制需求怎么写三菱fx系列plc程序?

描述:真空控制系统中需要通入固定流量的Ar 气气体流量,流量控制器如图片所示,用触摸屏设置流量值,并显示实际流量值,我总共有三个阀门,故需通入三组气体,请问需要用到哪些元件,PLC一个,开关电源一个,A/D模块几个,什么型号?D/A几个?什么型号?最好是三菱的,帮我画出电路接线路还有写出程序,要有注释哦!感激不尽!

我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流量跟监控实际流量值,
所以也帮我选个触摸屏型号吧!最好是台达的!
这个程序是要应用在工业上的(手机触摸屏的真空镀膜线),
希望有这方面爱好的老师同学能帮帮我,以后我把成果展示给大家看,
再次感谢您对工业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的帮助回复:

为什么非要三菱的呢?国产的PLC也可以实现,而且并不比日本的差。(说这话, 其实是支持哈国产)

根据你的要求,下面继电器输出型的PLC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3路气体流量监测、PLC是4路模拟量输入。

需要的器件:

1、PLC,推荐海为S20M2R.  (220VAC,继电器输出)

2、触摸屏,台达的,昆仑通态的都可以。昆仑通态7062KS(海为PLC直接有昆仑通态驱动,台达的屏没用过)

3、开关电源一块,给流量计供电。(传感器信号的稳定非常重要)

4、流量计,重点问题就在这里,流量计直接输出模拟量信号的就好办了。电流信号直接接PLC模拟量输入端。参数设置很方便。你要求流量自己随时设定。

5、看你上面的图,是带控制功能的流量计。

你的气体流量监测传感器要选好。可以说你的最大难度在传感器选型,再就看流量控制的精度的要求了。

海为PLC温度控制实例:http://bbs.gongkong.com/d/200907/294011_1.shtml

这个温度控制的例子你参考,跟控制流量类似。

祝你项目改造顺利完成。

大伙有什么建议,直接回复,也好让俺进步一点点。

上图中的英文控制器从来没见过,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A:
   楼主是想 用海为 PLC 来替换 原来的 PLC ,重新做程序吗 ?

网友B:
挺不错,海为的编程还是很人性化的,大部分功能块都做好了,直接调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AERA    FC-770AC

是气体流量计。带控制功能。二手的EBAY价格。估计要大几千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 用海为 PLC 来替换 原来的 PL...

这个别个人求助的,我是现学现卖,推荐海为PLC

前面拜读了水哥的海为PLC项目改造的帖子,很不错。

感谢水哥关注。

楼主:
AR是什么气体?

氙气?

楼主:
唉,学的化学都忘完了。

英文名称:argon。氩气是一种无色、无味的(稀有)惰性气体,分子量39.938 ,分子式为Ar,在标准状态下,其密度为1.784kg/m3,沸点为-185.7℃。在科研和工业生产中,通常用灰色钢瓶盛装氩气。

楼主:
感觉最不好找的就是流量计。

网友C:
小诚写的好详细,力顶你!

网友D:
灰常不错,建议加精!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流量计可以用脉冲输出的、模拟量或者通讯来做,我这边有几个例子,需要的朋友可以留邮箱。

网友E:
那个流量计好高端大气,上档次。这种东西本来成本可以很低的,为什么一定要搞得那么高端。增加成本。

网友F:
楼主真是个有心人   乐于助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觉最不好找的就是流量计。

这种涡街流量计精度不够。

网友H:
那个流量计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流量计真的不错……

新的估计要大几千块呢。

比一般的PLC贵。

昨天查了资料,是控制氩气的。这类气体流量检测应该用比较专业的传感器。

网友I:
工控网就是需要像楼主这样的,乐于助人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稀有气体啊

网友J:
工控网就是需要像楼主这样的,乐于助人

网友K:
这种东西本来成本可以很低的,为什么一定要搞得那么高端。增加成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种东西本来成本可以很低的,为什么一定要搞得那么高端。...

生产工艺要求气体流量精度要求很高就不一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种东西本来成本可以很低的,为什么一定要搞得那么高端。...

功能要求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