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事太奇怪了

楼主(2013-12-20):
   各位大虾,帮我解个惑。今天校验一个测量液位的差压变送器时,遇到一个奇怪的事,台账上仪表的测量范围是0——-10KPa,校验时在不打压时电流信号是20mA,往出抽气时电流不变化,往进打气时电流随着变化,并且线性不错,直到10KPa时电流变为4mA。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设定线性关系的观感器.就是线性系数刚好负的

网友B:
这个你仔细分析下就可以了 20ma对应的是0kpa   4ma对应的是10kpa  很明显是高压侧和低压侧接反了;你的量程极限是0KPA,真空模式下,压力肯定始终保持为0M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仔细分析下就可以了 20ma对应的是0kpa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设定线性关系的观感器.就是线性系数刚好负的

网友E:
你的应该是4-20的传感器 而且极性接反导致

网友F:
差压变送器,压力之间差值本来就有高低、正负之分。

网友G:
变送器输入端接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的应该是4-20的传感器 而且极性接反导致

网友I:
  是不是极性搞反了, 我们原来有一款超声波的测距的可正反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