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译出错求助

楼主(2013-12-21):
各位 老师好!我是刚刚进入plc的新人,最近编了一个程序 从梯形图编译到指令表时出现了这个图片错误,不知道怎么做了。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A:
(1)估计换行太多、或者"CALL"指令使用太多了!建议根据PLC型号,查看编程手册:该指令使用有哪些限制?然后修改程序。

(2)可能需要升级WPLSOFT到2.36试试?

(3)操作系统问题,缺少相应的文件引起的软件程序出错。

网友B:
台达软件运行不太稳定,我的PLC和文本软件经常出现这种类似的对话框,通讯转换也是时常问题。出现这种对话框千万不要去点“确定”,直接点×关闭。遇到过文本编辑时编译后出现这种情况,结果点“确定”自动关闭程序,惨不忍睹,再启动后内部变量信息全部乱了,悲剧呀!

我的操作系统可是正版的呀!没看过美国大片,也没去日本留过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