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12-21):
本人新手,遇到一个项目,通过modbus协议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正反转要求不同的速度,求大神给点意见(里面正转反转只提供一个地址,变频器是士林,如果能有这方面的案例更好,)给个思路

网友A:
控制器用啥

要是用哪个控制正反转的话,太啰嗦,也麻烦。控制速度用哪个才合适。、

控制正反转,呵呵,不大可靠。

楼主:
控制器是西门子的PLC

网友B:
楼主有具体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你这样抛出一个项目让人无法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具体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你这样抛出一个项目让人无法下手

对  应该说的再具体一点。

楼主:
我的电机需要经常正反转,而正反转需要不同速度,我通过Modbus协议外加端子来控制,协议来调整频率,目标频率地址H10.正反转端子公用一个地址,如果正反转不同速度的话,我每次在给端子ON时,都要通信一次,我在想问各位大神,这样可不可靠,你们平时都怎么做的

网友D:
直接给这边地址赋值就可以,比如,给他赋值1表示正转,赋值0表示停止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5158_1.shtml,楼上的大哥可以看看这个帖子,作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兄弟提供的资料

网友E:
说的具体一点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