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PLC接绝对型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3-12-21):
西门子S7-200 PLC接绝对型编码器问题

问题1:S7-200 PLC可以连接绝对型编码器吗?
解答:S7-200 PLC可以连接绝对型编码器,但应注意以下几点:
(1)S7-200 PLC可连接并行输出的绝对型编码器。串行输出、总线型输出、变送一体型输出等绝对型编码器需PLC具有相应的接口或组态能力,不能与西门子S7-200 PLC 直接连接。
(2)接入S7-200 PLC 的绝对型编码器信号输出最好是格雷码。如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变化,读数会在短时间里造成错码。
(3)绝对型编码器在每圈的每个位置都有唯一的编码,由于 PLC数据更新受程序扫描周期的影响,因此经PLC读取并换算后的编码器位置值相对于编码器当前位置值存在一定的误差。
(4)对绝对型编码器进行接线时,必须确保其与PLC输入点连接好。如有个别连接不良点,该点电位始终是0,将会造成错码而无法判断。
问题2:S7-200 PLC与绝对型编码器怎样接线?
解答:并行输出的绝对型编码器输出有多少位就要占用PLC的多少位接点,以S7-200 PLC CPU224 为例,如使用12位输出的单圈绝对型编码器(PNP集电极开路输出) ,需要占用CPU224的12位输入点。绝对型编码器的12位信号输出线L0—L11依次接入CPU224 的I0.0—I0.7,I1.0—I1.3。如图1所示:

图1 CPU224输入端与绝对型编码器接线图

问题3:怎样处理格雷码码值?
解答:西门子S7-200 PLC的寄存器中地址越高,字节位越低。如在输入寄存器中IW0 的
IB0 是高字节,IB1是低字节,因此必须将IW0 中的格雷码值左循环8 次,将高、低位字节调换一次位置得到正确排序的格雷码值存入VW0中。如图2所示:

图2 字循环左移8次

而且,由于接入12位输出的单圈绝对型编码器,需屏蔽掉IW0字内的I1.4—I1.7,将需要的格雷码数据存入VW2中。如图3所示:

图3 逻辑与运算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计算编码器转过的角度或位置,需使用格雷码指令GRAY_BIN_W功能块将格雷码解码为字类型的标准二进制码,对应放到VW4中。如图4所示:

图4 格雷码转换

网友A(2015-06-04):
这个方法对的  我实际的项目也是这样做的,FXPLC也可以参照这样做。

网友B(2015-09-05):
很好很强大,楼主是个好银

网友C(2015-10-12):
真心想用,好实用。好好好好好。

网友D:
好很强大,楼主是个好银

网友E:
国产的矩形科技生产开发的N80系列小型PLC,支持CANopen协议的绝对值编码器、伺服、变频器等连接。

如下图所示,CANopen协议的梯形图编程也比较简单,有相关需求的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提供详细的方案和PLC梯形图程序。

网友F:
楼主您好!

关于第1个问题需要重要更正:

西门子S7-200是可以连接串行绝对值编码器的(RS485接口),也可以连接总线型编码器(例如Modbus),也可以连接变送一体型4--20mA输出的编码器,以上绝对值编码器都有齿轮多圈的真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了,这样的应用已有很多年了。而并行输出的一般只用于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的连接(仅用于360度以内的测量)。

请看本论坛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8/633935_1.shtml

网友F:
不仅仅是S7-200,还有1200和1500都可以选择连接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尤其是《GEMPLE》的智能型4--20mA输出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GAX60和GEX60等,已有大量成功应用(请认准正品GEMPLE产品):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4/616022_1.shtml

网友G(2019-06-01):
本人刚入行 ,有没有西门子200plc与ssi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的通讯程序    急急急!!!!!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本人刚入行 ,有没有西门子200plc与ssi输出的绝...

输出也是格雷码的 真心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