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50hz电机通过变频器在380v60hz电网中使用

楼主(2013-12-21):
电机是可以再50hz  380v/600v三角/Y型 与60hz440v通用

变频器是西门子的。

请问如果输入电源是380v60hz与380v50hz会有区别 吗

网友A:
电源经过变频器,然后再到电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B:
1, 如果 是 电源是380v60hz与380v50hz 接到电机会有转速 上有一点区别

2,如果电源经过变频器,然后再到电机的话,那样转速就没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