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3-12-21):
现场其实要的是三线制的转速检测开关,因为系统集成商没有电气工程师,给的技术参数是要防爆的转速检测开关,结果给他配了2线的本安开关,加隔离器。能通过什么方式转换么三线么?

楼主:
???没人解答么?

网友A:
  二线那就二线吧,直接二线接到 PLC 也一样的呀

网友B:
是要一开一闭的三线开关吗?实在不行就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吧;

另外,你的隔离器有没有三线的,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