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对数公式需怎么处理

楼主(2013-12-21):
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对数函数怎么用plc来处理,列如U=c+log10p这个该怎么弄

网友A:
你可以使用"DLN"指令,然后再用"DEBCD"指令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

网友B:
有log这个功能么?好像真心没找到。。

网友C:
将常用对数换成自然对数

log10(x)=ln(x)/ln10

楼主:
对:   将常用对数换成自然对数log10(x)=ln(x)/ln10 内容的回复!

 三菱有自然对数的编程指令?或还需变换请高手说的再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高手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DLN"指令,然后再用"DEBCD"指令转...

 大侠那个DLN指令是什么我怎么没看见过呢,DEBCD我知道是2转10进制浮点数,我比较笨你不能具体举个例子啊

网友D(2014-05-30):
h t t p : //blog.sina.com.cn/s/blog_4513dde60100o6ql.html

楼主看看这个,也许你已经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