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与s7-200通讯错误3

楼主(2013-12-21):
台达B08E515与s7-200通讯错误3,用的com2口,求通讯设置参数,和通讯线应该如何选,大神帮帮我吧!

网友A:
   COM2 接口 ? 屏与 PLC 一般不是选第一口,你的 台达屏有二个屏?

网友B:
232 or 485  ?

网友C:
我估计是屏 波特率与PLC的波特率不一致、导致无法连接把、、、

网友D:
手册这不是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E:
“选项”-“设定通讯参数”,"S7-200"的通讯界面"RS-xxx",包括站号、通讯格式;另外线缆是否是自制的,焊接是否正确?

网友F:
一般就是设定通讯参数没设对,要吗就是通讯电缆焊接错误,前两天我也遇到了,就是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4-02-26):
引用 网友B:
232 or 485  ?

多谢,搞定了!

网友G(2014-11-07):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