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12频率设定问题

楼主(2013-12-21):
施耐德变频器ATV12用面板导航建设定运行频率的值时,为什么是以百分比(%)表示??设定的频率可以用单位(HZ)来表示吗?

网友A:
可以啊 你下载一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B:
MODE 键长按 切到本地控制 可以显示HZ

楼主:
好的,谢谢,回去试试先。

网友C:
这个按模式键有效吗?

楼主(2014-07-13):
没有效果,不行的,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