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150触屏初次上电显示什么啊?

楼主(2013-12-21):
请问新的三菱GT1150触摸屏初次上电显示什么啊?我的上电后仅有亮度,按上面两个角或长按右下角均没有反映啊。另外是否需要加载程序吗?不应该啊。有经验的给说说。谢了!

网友A:
先传个程序进去试试看呢。一般里面都有原机程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