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屏控制两个PLC

楼主(2013-12-21):
我现在想用一个威纶通屏来带两个PLC,也就是两个PLC通过一个触摸屏来通讯,不知道怎么连接和使用,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一个主站,俩个从站,MODBUS通信。。

网友B:
 不会, 只能帮顶

网友C:
2个或者多个相同PLC通过一个通讯口(RS485)连接在一台HMI上,在HMI里面只组态一个PLC连接,数据连接以PLC的站号来区分。例如:1#M100,2#M100分别就表示连接的1#站M100与连接的2#站M100。

网友D:
这应该不难

3个通讯口的触摸屏很多了

网友E:
 我也不会, 只能帮顶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个或者多个相同PLC通过一个通讯口(RS485)连接...

这个已经描述清楚了。

剩下的就需要楼主加油了。

网友G:
一个PLC做主站 和屏连接  另一个PLC和主站PLC连接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我在好好研究啊

网友H:
直接使用RS485并接,区分从站的站号就可以了

楼主:
对不起,请问是不是在触摸屏上设置主从站啊

网友I:
modbus,屏为主。PLC 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