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何下传

楼主(2013-12-21):
我想把屏里的程序下载到电脑里,可提示说不能下载,大家知道怎么办吗

网友A:
 没有用过维控的屏,你的通讯下载线正常连接了吗,还有启用回传功能了不 ?

网友B:
可能进行了反编译的;不让下载;

只能直接下载程序覆盖了;

网友C:
应该是源程序设置了禁止上传了 所以就不能上传到电脑 ,没办法 只有<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