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调整方法

楼主(2013-12-21):
   由同步电动机的同步转速公式和转差率公式

        n1=60f/P    S=(n1-n)/n1

   可得出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公式

         n=60f(1-S)/P

  由上式可见,异步电动机的调速,可采用改变电源频率f、改变转差率S和改变磁场磁极对数P等三种方法。

(1)改变电源频率   这种调速方法以采用交流电源为前提。一般采用可控硅变频调速系统,先将交流电变换为电压可调的直流电,然后再变换为频率可调的交流电。由于变频设备复杂,价格高昂,因而限制了这种调速方法的推广引用。

(2)改变转差率    这种调速方法只适用于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因为通常在转子回路中串联电阻,通过改变转子回路的电阻来改变转差率,以进行调速。一般只有绕线式转子才能够通过滑环和电刷在机外连接调速电阻。这种调速方法功率损耗大、效率低,很少用来调整机床电动机的转速。

(3)改变磁极对数   由于磁极对数只能成对改变,因此只能是有级调整,一般可做到二速、三速或四速调速。机床上常用的是由三角形接线改为双星形接线,以对电动机进行从四级变为二极的二速调速。

网友A:
这个是电工考试出现几率最高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