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ME-B-3系统 B命令无效

楼主(2013-12-21):
这是一台加工中心XH755型(0MB)带有分度工作台,分度台和刀库使用一个司服单元,定位轴是Fanuc Position Mate-model A单轴CNC控制装置。

1.现在是分度工作台能回零点但总是超过5度,不知道这个参数在哪可以调整
2.在MDI 方式中打B命令无效打的是整数如:B50.用编好的程序自动运行时报009这个警。

网友A(2014-01-28):
咱们联系一下好吗?烟台杨13606385801

网友B:
P/S 009警报,在有特殊意义的区域输入了不能用的字符对程序进行修正。

B轴一般就是第4轴参数511。原点栅格漂移量第一到第四轴508-511参数。

你的型号是0MB还是0iMB,如果是0iMB就比较复杂的了,操作隐藏在系统内部的参数。就要找I/O link转台刀库资料,参考调整。机床带的资料中不带此资料。

网友B:
Fanuc Position Mate-model A单轴CNC控制装置。它的伺服器叫I/O LINK控制伺服器。用I/O LINK 协议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