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HART功能的仪表如何进行组态???

楼主(2013-12-22):
问题1:

如果进行组态,硬件方面需要增加什么东西?

问题2:

一般的组态软件能否直接读取仪表的信息?

网友A:
串个250-600欧姆的电阻后再将手操器并上试试看

网友B:
可以的,一般的仪表是电压或者电流的模拟量,

具有HART协议的仪表还可以输出数字量的信号,不过要使用HART的数字量信号时一定要使用手持器或者专用的软件设置后才可以通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