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脑冰箱等电器线路漏电检测方法

楼主(2013-12-22):
一般家庭线路,漏电分强弱,还分火线零线漏电,如果说方法,看具体情况,一般电脑漏电不容易被发现,但是不管是电脑或是冰箱漏电一般都是接地漏电,这需要万用表进行检查,一般线路漏电可以遵循下面步骤进行检查。

  如果一合闸,漏电开关就跳闸,这类属火线漏电,检查方法如下

  1。把各分开关全断开,合上总闸,逐一合上分开关,合到哪个,漏电开关就跳,就是那路有问题

  2。把电器的插头全拔下,逐一插上电器插头,插到哪个引起跳闸,就是哪个电器有问题

  3。把灯全关了,逐一开灯,开到哪个灯引起跳闸,就是该灯(或线路)有问题

  如果合闸,并不马上跳闸,时间一长,就跳闸,而且跳闸时间不一致,这类属零线漏电,检查方法比较专业,用兆欧表才行(如果把所有插座上的电器全拔下插头还会跳闸,问题应出在线路上)

  方法:先把主零线拆开,把所有分开关断开,用兆欧表逐一查每路线路零线对地绝缘,找出问题线路后,再看看该专线有哪些电器是直接接线的(比如电灯或某些空调机等),分别查,如果不管电器的事,就是线路出问题了,只能换线。

  电线漏电会产生强大的电磁感线,可以用一个有磁性的针放在纸上,放到测试部位,若针方向发生偏转,说明有点。

  最简单的电笔;万用表,最好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A:
挺实用的知识,感谢楼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