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烧坏,求原因

楼主(2013-12-22):
我厂袋收尘用一个    CPU222的,装上没几天发现电源模块烧坏了,连烧两个了。保证线没有接错,求帮助

网友A:
S7-200是存在老爱烧电源模块的现象,具体原因不明。

网友B:
电源不稳定,也坏损坏的PLC的,建议加稳压器给PLC供电;

网友C: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没有良好的接地保护系统,建议电柜 PLC 的电源最好单独供电

网友D:
电源不稳可能是损坏的原因,但会不会是负何不够也有可能 ,你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E:
你是如何确定是电源模块坏了呢?

网友F:
拆了看看电源模块,哪里烧坏了,如果不能拆,拿万能表测下电源的功率跳动幅度。

网友G:
西门子的PLC对电源的要求不高啊,你看看你的电磁阀和脉冲阀是不是都没有单独供电(就用PLC的24V),如果是的话,PLC可能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