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LC的输入点会坏?

楼主(2013-12-22):
3年的FX2N基本没用过,9成新,但最近X2和X10接上后按按钮没有输入指示,程序里也监控不到,其它的正常,我不明白什么原因会坏,中间只几个人接过线,但通电时我都在场,只接过X2,而X10没接过,想不通,修的话如何修呢?谢谢!

网友A:
电流过大烧毁了吧

换另外一个点用吧

网友B:
看看还有可以更换的模块,不行的话这几个点就不用了。做好标识。

网友C:
为什么积分不足

网友D:
   FX2N 哪个型号的 ,可能是大电流烧坏输入模块电路了吧

网友E:
输入是光耦IC,坏了就换呗。如果24V的输入点,接入220V电源,就可能烧坏光耦的发光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FX2N 哪个型号的 ,可能是大电流烧坏输入模块...

三菱被用的最多的型号,类似西门子的s7-20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输入是光耦IC,坏了就换呗。如果24V的输入点,接入2...

网友H:
要查损坏原因不难,只要顺着这两个输入点看看其线路板上输入限流电阻外观旧知道了,要修的话,1;交流输入,查输入整流,输入电阻,光偶  2;直流输入,输入电阻,光偶。不过得看你电子技术了解的怎样?

楼主:
关键是X10是没有通过电的啊,怎么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