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有编码器随动指令么

楼主(2013-12-22):
就是步进(或伺服)  随着手轮转动而转动   要实时

网友A:
有的,可以使用Follow指令

网友B:
Follow指令,不过步进不行,步进对加减速时间要求比较高

网友C(2014-08-21):
两台伺服之间可以实现随用,将第一台伺服的脉冲及方向信号传给第二台伺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