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伊布电机的定子和转子的电流

楼主(2013-12-22):
1、为什么 转矩增大后 转子的转速会减小  电流会增大

2、转子电流增大,定子电流也随着增大,为什么?

3、定子电流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求解答~。。

网友A:
转矩增大以后,对电机来说,负载增加了,转速自然会减小。

负载增加,电流自然会增加,无论是定子还是转子,定子电流增加磁场强度增加,同时转子感应电流自然增加。

电机电流取决于负载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矩增大以后,对电机来说,负载增加了,转速自然会减小。...

谢谢 解答 还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 电机的启动电流会很大 是额定电流的4~7倍

网友B:
首先你得了解电机的等效电路图,电机在启动时,转差率接近于1,转子等效电阻就很小,那么启动电流只与短路电阻有关,而短路电阻又很小,所以电机的启动电流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