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v5.5 SP2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12-22):
我的笔记本系统是win7 64位  装了step7 V5.5 SP2之后在PG/PC的mpi设置里面没有本地连接选择COM口和USB口 这是什么原因啊 是软件不兼容还是什么啊  还是驱动不正确  这个V5.5版本在32位系统里面就有本地连接选项的么???   系统没法换  因为没有32位的驱动  该怎么办啊

网友A: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有没有 PG/PC 设置选项呀,有的话 驱动安装一下看看,实在不在的话,将 系统 换成 XP 吧

网友B:
这个不可能啊,你还是好好的看下你自己电脑装没装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