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帮忙啊

楼主(2013-12-22):
2个问题  第一个 那个启动是怎么来的、?符号表里面没有编辑启动 是自带 随便写的? 第2个问题 M4.0复位是什么意思  程序里用的是M1.2 M1.3没有用到4.0??

网友A:
1,晕,你的程序都没有看完吧,就这一些截图出来谁知道你的启动 点是哪来的呀 ?

  建议你搞成 绝对地址 显示人家能才能猜一点

2,M 4.0 是 复位 M 4.0 的输出,你要用交叉表来查询你的 M 4.0 的使用地方

网友B:
1楼的2点建议非常实用正确!

网友C:
你的复位程序会一直执行的

网友D:
我也是小白,但我看了你这图之后,我觉得我连小白都不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