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列运行的电缆电流

楼主(2013-12-22):
我单位的空压机是Y系列的250KW的鼠笼电机,是两根YJLV3x185+1的电缆并列,在实际运行中,电机的电流是400A,两根电缆的电流分别是250A和150A,相差很大,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能让两根电缆的电流比较一致?

网友A:
150A的电缆没有接好造成的。

网友B:
同规格电缆电流差别是接头的接触电阻造成的。

网友C:
还没有发现好办法解决。以前多次尝试,结果都不好。两根线做到一个线夹上(自己用铝排做的线夹)都没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后来坚决不用2线并联方案,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更换电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规格电缆电流差别是接头的接触电阻造成的。

网友B:
多根电缆并联不会有问题,电流有差别也没关系,只要没超过电缆安全载流量。当超过安全载流量,电缆发热了会自动调整电流差别,不必担心会损坏电缆。

2008年设计的供电工程,曾用7根150铝电缆并联给车间供电。

网友E:
看了楼上的发表,给以学习的机会,谢谢楼上和楼主,谢谢你们。

网友F:
用单跟电线,同相相互缠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根电缆并联不会有问题,电流有差别也没关系,只要没超过...

距离多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多根电缆并联不会有问题,电流...

变电所到车间配电室约150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难怪均流效果好,原来这么长的距离。

短距离的,现场又无法用铝排,我真是没搞成功过。很难保证电缆头的压接一致性。经常是一个电缆头都变色了,电流它就是不往其它电缆去,那个郁闷。

曾经在一个变电站的联络电缆,最大2000A电流,长度10米左右,实在是没搞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短距离就没必要多根电缆并联了,直接用母排了,双母排、三母排并就行了。

楼主(2015-03-24):
多谢各位高手!我显示还是不是很明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