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OR C16T下载问题

楼主(2013-12-22):
现场用的PLC型号是FPO C16,因停产买了升级的型号FPOR C16T,下载时选择机型后弹出提出:程序中F168块里面有指令在升级的PLC中不支持,不能转换PLC机型,要求删除和改变指令后再转换机型,如果删除或改了程序,那就不能正常运行了,请问各位专家,要如何处理呢,是不是有个别指令语句也有更新,新PLC里面不能识别呢,厂家那边没有说明啊,

网友A(2014-03-24):
选择FP0兼容模式。

为使FP0 程序在FP0 兼容模式下动作,基本上无需对FP0 程序进行修改,但是关于有些项目,由于规格不同,请确认内容,并根据需要更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