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事故处理方法

楼主(2013-12-22):
  通常,电压互感器事故处理有以下几种情况:

1.一次侧熔体熔断。主要是由于内部绕组发生匝间、层间或相间短路以及一相接地等故障引起。发现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体熔断,应拉开电压互感器的隔离开关,检查二次侧熔体是否熔断,排除互感器本身故障或二次回路的故障后,可更换一次侧的熔体,将互感器投入运行。

2.二次负荷回路故障。运行中的电压互感器因二次熔断器或隔离开关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而造成回路电压消失,或者负荷回路中发生故障而使二次侧熔体熔断,此时控制室或配电盘的电压表、功率表、功率因数表、电度表、周波表等的指示将出现异常,同时保护装置的电压回路也失去电压。遇此情况,值班员应仔细观察电流表和其他仪表指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说明电压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存在故障。此时,应根据电流表和其他仪表的指示,对设备进行监视,并尽可能不改变设备的运行方式,以免发生误操作。如果这类故障可能引起保护装置误动作,则应按照继电保护运行规程的有关规定,退出相应的保护装置,在采取这一故障后,应尽快消除故障。

3.如果是熔断器接触不良所致,则应立即修复。如果发现二次侧熔体熔断,则可换上同样规格的熔断器试送电;若再次熔断,则应查明原因,只有消除故障,才可换上熔断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基本常识都拿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