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12-22):
请问在工控机里怎样来写与PLC的通讯程序(232/485)是用VB还是用C语言来写 写好了怎样来通知(232/485)板卡呢

网友A:
C与VB都可以通过232或者485口与PLC进行通讯啊,关键是你要控制的PLC是什么品牌的 ,你可以用个第三方OPC做数据通信,然后用VB或者C来读取OPC中的数据即可,因为你直接用串口发代码的话容易出错,用第三方的OPC他这个软件都已经集成好这些功能,并且提供好了数据接口,你直接用VB或者C调取即可,这样既简单又方便。

网友B:
有小 程序,可以写入下载。

网友C:
  要不一般工控机里安装 工业组态软件 , 有工业组态软件 一般就有相在的 与其 PLC 通讯的一些协议要求,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再写什么

网友D:
现在国产组态软件一般都支持很多PLC类型了 只要选择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教小弟一定想办法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