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科触摸屏死机了

楼主(2013-12-23):
我用的步科4300C触摸屏下载程序的时候突然进度条不动了,然后我就直接把usb拔了,重新下载程序的时候就提示“打开usb端口失败”。触摸屏的画面不管是设置什么模式都只显示开机画面。只有”固件更新与基本参数设置模式“有显示。这是什么情况啊,知道的回个贴,谢谢谢谢,很急

网友A:
  提示你需要做 一 下 固件更新 ,的话,你就做一个固件更新再看看能启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