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高速输出问题

楼主(2013-12-23):
LS的新品XBC单机最多可扩展多少轴啊?不要理论上的。

网友A(2015-01-19):
要看你用什么类型的PLC 。然后根据类型可以查阅手册看看他本体电源容量多少?在看看你选择的那个模块消耗电流多少。从而得出你选择的PLC可以带多少轴

一般来说SU型和H型除本体2轴外再带个4轴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