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通讯求救

楼主(2013-12-23):
我有一个西门子200PLC想看看里面的程序,可是用电脑连接出现请问哪里有错嘛

网友A:
你好

  你的编程电缆是USB-PPI电缆吗;以前PLC里面是否有程序?

   可以试试:

       1、PLC两个口试着连接试试;

       2、改变一下地址试试;

网友B:
1, 你的通讯线确认  PPI  通讯的适配器是正常

2,PLC 的通讯地址是多少

3,站地址 将 0 改为 别的 试试

网友C:
看看你的端口对么?在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那里面有没有没装好的驱动

网友D:
检查一下PPI电缆是USB还是232口的,两者设置不一样。

原装西门子USB/PPI电缆插到电脑上会自己安装驱动。

1.PC/PG接口设置:

属性本地连接,USB/PPI电缆选择USB,232/PPI电缆选择com。

2.PC/PG接口设置好后,电缆连接PLC,PLC右侧开关打到term或者stop

用电脑连接PLC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PPI电缆是USB还是232口的,两者设置不一...

我看了是USB口,我连300试过了线是好的可以用,接口我USB com 都试过可是就是连不上,而且开关也打到stop 了还是不行啊,连300就好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