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S7 DB1 块改了没有反应

楼主(2013-12-23):
  今天在修改 S7 项目程序中的 DB1 块中的 一个字符串时,为什么修改后的数据在线显示还是没有显示呢?

  就是 DB1 DBW 22 初始值设置  anheng wheel , 但实际显示却为什么不是这个呢? 而是 DICATAL ?

网友A:
你在状态表里面监视下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监视,看看具体是什么值。

楼主:
 这个只是一个字符串 显示在 屏内

网友B:
这类问题多了去了,我在现场用电脑检查CT的参数,也是如此。。有时候需要监视的参数太多,刷新一遍需要很长时间。。况且机器还要实际运行,刷新率就更低了。。等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C:
还是期待高手给予详细的解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