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如何选型

楼主(2013-12-23):
电磁流量计选型考虑因素有哪些?电磁流量计的选型是很重要的,下面有几个方面是最常见的,包括安装的环境,安装的位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安装环境的选择

尽量远离具有强电磁场的设备。如大型电机、大型变压器等。安装场所不应有强烈震动,环境温度变化不大。便于安装、维修的场所。

2.安装位置的选择

传感器上流向标志与管道内被测介质流动的方向必须一致。安装位置必须保证测量管内始终充满被测介质。选择流体流动脉冲较小的地方,即应远离泵和局部阻力件(阀门、弯头等)。测量双相流体时,应选择不易引起相分离的地方。应尽量避免安装在管内呈现负压的地力。为在工艺管道不中断流量情况下清洗电极和测量管,传感器可采用并联安装,并带清洗口。

3.上游直管段的要求

传感器对上游直管段要求5倍于传感器口径,传感器对下游没有直管段要求,下游非直管段不会影响流量计的测量精度。当上游和下游直管段通径与传感器通经不一致时应安装渐扩管或渐缩管,其圆锥角应小于150(优先选取7-80)然后与管道相连。

4.接地

传感器产生的流量信号非常微弱,通常为微伏和毫伏级,因此防止外界电干扰的影响是用好流量计的一个重要因素。

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的接地要求有以下两个方面:

被测介质:

电磁流量计选型考虑因素有哪些?传感器和转换器的接地端子和流量信号线的屏蔽层必须与被测介质相通。

接地:

A.以大地为零电位,减少外界干扰。一般情况下工艺管道都是金属管,本身都是接地的。但在外界电磁场干扰较大的情况下尤其是管道上杂散漏电流较大时,应另行设置接地装置,接地线可采用总截面大于4mm2的多股铜线,但必须注意,传感器的接地线绝不能接在电机或其它电力设备的公共地线上,以免漏电流的影响。接地电阻心小于10Ω。

B.当工艺管道为金属管道时,应保证前后管道与传感器外壳接触电阻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