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接线有何需要注意的?

楼主(2013-12-23):
普通的空开加接触器再加热继电器的接通方法我是知道的,我想问的是除了常规的控制逻辑之外,是否还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某些特殊用处有特殊的控制逻辑和方法?谢谢。

网友A:
加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

额,谢谢,这个应该在一次侧就要加吧

网友B:
还有压力控制开关必须要接

网友C:
   压力控制开关才是一定要接的,要不一直打压要爆炸的,还有就是电机的保护电器

网友D:
支持楼上 压力开关是必须要接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靠自身压力开关来循环启停的,一般不设计用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