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多个Items时,readValue不是按照顺序排列的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23):
用VC6.0编写OPC客户端程序时,在异步读取多个items时,readcomplete()函数中的readvalue[]数组中的数值readvalue[0]、readvalue[1]、readvalue[2]跟服务器中的Tag0=1、Tag1=2、Tag2=3的数值不一致,总会有顺序上的颠倒,如: 1、3、2  或者   3、1、2等任意组合。这是怎么回事?是Read()函数没用好吗?还是AddItems()没用好?或者是AddItems之前对Items的初始化有错误??急请高人指点!!

还有就是,有哪位可以指点一下创建远程服务器的步骤?

可不可以提供一下能用来读、写测试的OPC服务器2.0版本的程序?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可以判断是哪个IT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可以判断是哪个ITEM

怎么判断啊?可不可以给个例子?

网友B:
这个回调函数里面有个item的客户端句柄,添加item时指定的,回调时服务器会回传此句柄,该句柄就是item的标识,可以通过该句柄找到对应的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