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控制要包括什么?

楼主(2013-12-23):
是否只有上下前后,对外接线就按两个电机的正反转接线?

网友A:
电动葫芦如果带跑车装置的话就有上下左右,一般控制箱里面会安装一个断路器、五个接触器,其中一个是总电源的接触器,二个是上下,二个是左右,接线就是电机正反转的接就行了,都是点动控制的。

网友B:
电动葫芦如果带跑车装置的话就有上下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动葫芦如果带跑车装置的话就有上下左右

加个断火限位器即可

网友D:
楼主的意思 可以分为好多种情况了,电动葫芦分很多种的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

电气方面主要是主电路 控制 安全  三个结合即可,想能帮到你。

网友E:
还要有刹车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