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有没有配方的功能,谁能告诉我怎么用的吗?

楼主(2013-12-23):
请教一个问题,维纶通有没有配方的功能?有的话,怎么用啊,我没用过?

网友A:
你可以登陆官方网站 有资料可以下载学习的

楼主:
官方的有些不好理解,光洋的触摸屏就比较好用

网友B(2014-03-09):
配方就是将预先设定好的数据,传送到某个固定区域(PC<->HMI<->PLC)!

网友C:
你可以用屏上的RW地址,设置一个隐藏的界面只有自己可以进去,把你想存的数分别存到RW开始的地址里面(RW为字地址,若存放的参数为32位触摸屏会自动占用2个地址),当你想用这些参数的时候,用触发式资料传输,把地址对应上就可以了

网友D(2014-04-15):
有配方功能的,我可以发一个例子给你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楼主:
我打电话给官方的客服了,明白怎么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