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通过kepware连接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3-12-23):
现在SE通过Kepware软件读取MODBUS RTU从站数据,现在问题是kepware连接设备的时候提示(Serial communications error on channel 'Channel1' [*****P*])错误,如果添加的个别标签可以读取数据比如40001、40002等两三个数据时可以读上来数据,但是以上错误还是出现,偶尔还出现(Device 'Channel1.Device1' with ID 10 is not responding)错误
但是超过五个标签的时候就连接时,个别标签连接为GOOD,部分标签为BAD。

已经做过一下测试

1、使用串口通讯工具直接向现场设备发送MODBUS字符串,从站有返回数据,而且可以连续读取,返回数据正确。

2、另外一台电脑建立MODBUS 从站仿真,两台电脑直接都通过串口可以读取数据,kepware软件也可以正常读取数据。

3、使用kepware直接读取设备时,监控串口报文,标准的MODBUS字符串也发送出去,但是返回数据为乱码。

综上所述,kepware的MODBUS Serial驱动可以读取数据,只是读取现场设备时有问题,难道是kepware通道和设备参数设置问题???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今天又找了一个标准的MODBUS RTU设备,使用kepware读取数据没有问题。

现在只要kepware读取现场控制器的时候报错有问题,怎么判断是现场控制器问题呢

网友A:
现场控制器可能有干扰,做好屏蔽再试试,Kepware上也可把超时时间设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控制器可能有干扰,做好屏蔽再试试,Kepware上...

 该问题已经解决,不是kepware的问题,是控制器本身问题

网友B(2015-05-22):
控制器通讯的协议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