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信捷PLC通信

楼主(2013-12-23):
我现在有一个带有0-5V模拟量输出的称重仪,想把模拟量接入到信捷PLC然后通信到电脑上组态王,让组态王有动画显示请问要用哪个寄存器呢。PLC的扩展模块是XC-2AD2DA-BD.

网友A:
寄存器 都是内部定义好的了 你看信捷的说明书应该有啊,如果你是要问组态王里面用那个的话 ,要看组态王是否支持信捷了 如果支持 直接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B:
希望楼主好好看看组态王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