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建筑电气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12-23):
在看建筑电气图纸规范

2图是架空线进入住宅楼

B图是地下电缆进图住宅楼。

不明白,图中PE ,N 表示什么意思,实际配电是怎么接的?

谢谢。

网友A:
接地 零线  也就是他是中性点接地的配电系统

网友B:
不知是PEN,还是PE、N;好像是重复接地。

网友C:
是零线和地线都要接地的,并且要接触良好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看图后面的几页没看。

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N,PE分别接地。

网友D:
这是典型的三相五线TN-S供电系统。PE是接地线、N是零线。图中表明PE线和N线全部从配电室主接地极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