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有张硬件设计图纸没看明白?

楼主(2013-12-23):
不好意思我是刚入行的,没有什么分,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这幅图,在书上看到的 我自己不懂,首先是KM那个接触器的作用是什么?(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如果KM的作用是控制通断的那么QF要他干什么,我还记得有些前辈说变频器前面不要加接触器的帖子,我现在迷茫了,)求各位工控前辈解答,谢谢!!!

网友A:
这种设计是最普遍的了,就是成本有点增加,你说的变频器前不能加接触器是错误的,应该是后不能加接触器。

网友B:
QF是空开相当于总闸。。。。KM是接触器,,,,SB2是急停、、、SB1是启动、、、、、

网友C:
1,这种设计是最普遍的了,就是成本有点增加,你说的变频器前不能加接触器是错误的,应该是后不能加接触器。

2,这个 KM 作用是如用 PLC 控制或是当急停时或是断开直接控制电源时,直接切断变频器的供电,安全方便

网友D:
毕竟每次给变频器上电,断电都去操作空开还是不那么方便...

不过我觉得这种设计,容易让人产生SB1,SB2是用来控制变频器启,停作用的误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这种设计是最普遍的了,就是成本有点增加,你说的变频...

 对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毕竟每次给变频器上电,断电都去操作空开还是不那么方便....

 你这样想不对的。按钮的确是用来启停的,可是空开还是要的,它不是让你每天开关它,是检修或者偶尔需要切段所有电源的时候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lianzhang2020  毕竟每次...

 按钮是控制接触器的通断用,即给变频器上电,断电

而不是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

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还得做另外的电路来控制

网友F:
按这张图的意思来看,的确是用按钮控制接触器,接触器直接供给变频器主电源的方式,来启停变频器的。

一些场合,一般采用是变频器主电源先得电的方式,然后控制部分给变频器RUN/STOP信号来启停变频器。

两者方式各有优缺点:

1、直接给变频器主电源供电方式。如果最最简单如楼主的图,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作为整个系统的控制部分,启动信号不仅要给变频器,还要给其他部分的话,因为变频器主电源上电到输出有个时差。那么可能会造成,系统的各部位不同步现象。

2、如果给RUN/STOP信号的方式来启停变频器,可以保持同步。